光耦6N137的问题 急

楼主:
如图  光耦是6N137   限流电阻510   上拉电阻10K   4053为开关
现在的问题是   我手动给高低电平   它的逻辑正常      但是我把它连入单片机整个电路后就不正常了
并且输出端电平会发生变化    DRDY的低电平被限幅至1.2V   高电平正常
注:  两端都是直接接入单片机和IC的    先前用磁隔正常   仅仅是把磁隔换成了光隔
求教该怎么解决    都弄了好久了

楼主(2014-03-31):
单片机使用的是P3口    是单片机的驱动能力不够么?

楼主:
为什么我发帖秒沉啊   好桑心

网友A:
看看这个应用电路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这个应用电路...

谢谢   已经搞定了    主要是单片机电路在输出端已经给了个上拉    我又加了一个  这样信号就不能拉低了
把那个上拉去掉后就能正常工作了

网友B:
解决了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