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每次读熔丝位都不同,会变化呢?

楼主(2014-03-31):
mega32,每次读熔丝位,每次都不同的问题,最后怎么回事呢。我的spi口单独的,我怀疑跟电脑下载软件有关系,不知道为什么用AVR_fighter总是提示usb没有连接,后来用progisp1.6.7,开始还好使后来也不好使了,再后来就用progisp1.72,就不提示usb连接不上了,但是就出现最前面说的问题,每次读熔丝位都会不停的变化,有时候写了程序机器不能运行还要重新写次熔丝位,或者用jtag仿真下载次。问题在哪里呢

网友A:
首先要保证工具可靠,不然就不可能静下心思来学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要保证工具可靠,不然就不可能静下心思来学了

那你也给个判断或者推断啊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那你也给个判断或者推断啊

已经给你判断了,工具的问题,或者说你的芯片也有问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你也给个判断或者推断啊

先用替换法,找一个一定没有问题的板,试你的烧录器。如果有问题,说明烧录器有问题。
如果没有问题,那就是芯片有问题。

在论坛上面一般就只能告诉你解决问题的方法,因为你出现的现象在别人那里一般不会出现,因为我们都用很正规的开发工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用替换法,找一个一定没有问题的板,试你的烧录器。如果有问题,说明烧录器有问题。
如果没有问题,那 ...

你们不用AVR_fighter或者progisp下载吗?那用什么软件推荐下我试试,我感觉与下载软件或者主板usb有关系,上个公司一直用AVR_fighter都好使,至于单片机那边也都是单接的isp没有复用之类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们不用AVR_fighter或者progisp下载吗?那用什么软件推荐下我试试,我感觉与下载软件或者主板usb有关系 ...

就用atmel studio自带的mkii下载器,没有问题啊
我下载过avr 89s52都很正常

网友C:
为啥子,我现在的手机USB在新的电脑上不能传文件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用替换法,找一个一定没有问题的板,试你的烧录器。如果有问题,说明烧录器有问题。
如果没有问题,那 ...

找到问题所在了。1.就是电的问题,电压不够就导致写熔丝位混乱,读熔丝位总变化。
2.只要AVR_fighter不能用是因为电脑主板usb口的问题,换电脑就可以,可能与主板品牌有关系,progisp1.72一直能用,但用的没有前者习惯。
3.avr studio 写熔丝位还是不会,我的切换到熔丝位的标签页时候总提示error,求具体详细截图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找到问题所在了。1.就是电的问题,电压不够就导致写熔丝位混乱,读熔丝位总变化。
2.只要AVR_fighter不能 ...

网友A:
没有32的,楼主看看128的看有没有什么启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32的,楼主看看128的看有没有什么启示。

就是如上图,我打开Fuses时候就提示error。没有32的原因吗,别的型号就可以了吗?128和32 熔丝位一样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就是如上图,我打开Fuses时候就提示error。没有32的原因吗,别的型号就可以了吗?128和32 熔丝位一样吗 ...

有点区别吧,32和128不是同一个芯片

网友C:
慢慢找吧,佛祖保佑你

网友D(2016-01-11):
卤煮请教下,我现在也是遇到这个问题,熔丝位一直读出不一样的值,写了再读还是一样的。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?我用的isp下载器,下其他芯片没问题,测量vcc正常,能读出芯片id,写熔丝位提示写入成功,但是就是那样,读出来就是一读一个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