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CU] 车速表和转速表的问题

楼主(2014-03-31):
最近看匠人的手记,看到汽车组合仪表开发手记。
里面讲到车速表和转速表。
我不明白,我也不懂车。
是不是车速正比于转速啊,好像不是。
二者有什么不同?分别是什么意思?谢谢!

网友A:
正比还要俩表干吗?这个百度一下就行了吧。

楼主:
在汽车上时速表与转速表有啥不同?

里程表

仪表板中最显眼的是车速里程表,它表示汽车的时速,单位是
km/h
。车速里程表实际上由
两个表组成
,
一个是车速表,另一个是里程表。

电子式里程表累积的里程数字存储在非易失
性存储器内,在无电状态下数据也能保存。

(2)
转速表

在国产汽车中,
以前一般是不设置转速表的,
但近十几年来各类型汽车安装转速表,
有些厂
商还将它作为汽车档次的配置内容。
转速表单位是
/min1000,
即显示发动机每分钟转多少千
转。
转速表能够直观地显示发动机在各个工况下的转速,
驾驶员可以随时知道发动机的运转
情况,
配合变速器档位和油门位置,
使之保持最佳的工作状态,对减少油耗,延长发动机寿
命有好处。

搜到这个,还是不懂。车速表是表示汽车的车速,转速是发动机的转速。
不是正比可以理解,车没开,速度为0.但是一发动,车还没走,发动机应该转起来啦。
如果车开起来呢,车速跟转速有没有关系呢?

网友B:
角速度与线速度是什么关系?明白么?

楼主:
谢谢!我明白了,不过那还是正比关系。

网友C:
虽然是正比,但转速表和车速表之间还有一个叫变速箱的东西

网友D:
擦,角速度,线速度都来了:L

车空挡时(驻车没有行走,离合器断开发动机和变速箱),转速和车速没有半毛钱的关系;

车行走时(发动机曲轴通过离合器接入变速箱),在变速箱档位不变(速比不变)时,转速和车速成正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