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请教个问题

楼主(2014-03-31):
对于ARM俺是门外汉,请教各位大仙个问题

STM32F103一般大家用的U-COS系统,我想问能用WIN CE或者LINUX吗? 安卓估计有问题吧。

网友A:
应该不怎么样吧!!

网友B:
WIN CE或者LINUX需要处理器支持MMU,STM32F10xx系列内核没这模块,跑ucLinux可以,不过按它的处理能力,跑得有点勉强,实际的意义不大。

楼主(点评):
回答的简明扼要。谢谢

网友C:
不可以,103只能跑精简的操作系统

楼主:
明白了,谢谢几位。

网友D:
只能跑跑U-COS,WINCE啥的,上ARM9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只能跑跑U-COS,WINCE啥的,上ARM9吧

呵呵,这不STM32F103便宜嘛,成本考虑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呵呵,这不STM32F103便宜嘛,成本考虑

030更便宜啊:D

网友:
跑LINUX用A8,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