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学生求助,请问运放的开环上限频率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4-03-31):
老师布置的任务如下:
基本放大器设计
一、任务
设计并制作一个放大器,放大倍数可调,偏置可调。
二、要求
基本要求
(1)输入阻抗≥1kΩ;单端输入、输出;放大器负载电阻500Ω。
(2)3dB通频带10Hz~20KHz,起伏≤1dB。
(3)最大增益≥40dB,增益手动可调。
(4)偏置范围0~3V,手动可调。
发挥部分
  (1)增益、偏置可数字显示。
  (2)增益可键控,步进为10dB。
  (2)偏置可键控,步进为0.1V。
问一下开环上限频率是什么意思???

网友A:
如果是模拟电路基础课程的作业,这老师旦腾的很。

网友B:
在eeworld上看到好几篇帖子,完全一样的要求,不知道是不是同门的师兄弟。
基本要求很容易,那几篇帖子都是不知道怎么加偏置,估计是课上没有讲过,或者课本上没有。
发挥部分,用模拟电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。用片单片机倒是很容易。可是,刚刚学使用运放做小信号音频放大的学生,能独立设计单片机外围电路吗?这里可有数字显示、小键盘、模拟开关……

网友B:
“老师布置的任务”里面没有提“运放的开环上限频率”,楼主的问题不知从何而来。

网友C:
问一下开环上限频率是什么意思???网上搜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