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锂电池充电电路里0.4欧电阻是保险吗?

楼主(2014-03-31):
接5v端有个电阻,是0.4欧,标的R400(淘宝标的0,实物标的R400),是个自恢复保险丝吗?

网友A:
也有可能采样电阻,看看电阻的封装?

网友A:
LZ,可以上个图片

网友B:
限流,分担散热功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限流,分担散热功能

那是个普通0.4欧电阻吗,有没有特殊要求

网友B:
要考虑电流大小,从而计算在电阻上的发热,太小功率的电阻是不行的

网友C:
过流保护用的。相当于保险丝的作用。当电流过大时候直接烧断。

网友D:
感觉是采样的可能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
那这种电阻的参数是什么?买的时候怎么说呢?

网友E:
保险丝功能 实际用0欧电阻取代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那这种电阻的参数是什么?买的时候怎么说呢?

这种算是功率电阻,一般来说同样阻值的贴片电阻,封装大的功率要比小的要大。你图上的应该是0805封装的电阻。

买的时候报下功率是多少的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