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如果没有时钟输入,复位管脚是否在一直复位

楼主:
(无正文)

楼主(2014-03-31):
管脚电平是高还是低?

网友A:
这要看复位电路是同步还是异步

网友B:
不管同步异步,复位信号和时钟都没关系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管同步异步,复位信号和时钟都没关系吧。

如果没有时钟,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,而我的复位引脚的电平还是和 我的正常工作时候一样么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如果没有时钟,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,而我的复位引脚的电平还是和 我的正常工作时候一样么 ...

是的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如果没有时钟,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,而我的复位引脚的电平还是和 我的正常工作时候一样么 ...

复位脚的电平决定于外部复位电路或内部复位电路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复位脚的电平决定于外部复位电路或内部复位电路.

单片机内部的电路图是这样,门极未直接说明是哪个信号的话,晶振未起振时,out输出的是什么电平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单片机内部的电路图是这样,门极未直接说明是哪个信号的话,晶振未起振时,out输出的是什么电平
...

门极没说明的时候,有两种可能,要么是H,要么是L

网友A:
标准51是在2个机器周期内复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