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CB]
求教,单面板,焊盘,附着力需要多大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4-03-31):
一般没有什么计算公式
经验值,就是不违反间距规则的同时 尽量拉大焊盘 铜皮
你的3 5 往下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没有什么计算公式
经验值,就是不违反间距规则的同时 尽量拉大焊盘 铜皮
你的3 5 往下拉 ...

没有推拉力的要求吗?
比如SMT要求焊接的元件需要50N的拉力(50N都是听别人说的,不知道标准来自何处)

网友B:
你个数值,你就算计算对了。
具体还是要板厂生产了。

所以,这样的板子压合问题,还是要和你的板厂沟通的

设计方面,你的走线,过焊盘时,宽点,长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