仿真器烧了……

楼主(2014-03-31):
朋友们有遇到过烧仿真器的情况吗?昨天在做电机控制实验的时候,整流器侧上了三相电大概50V左右的时候,仿真器就烧了,仿真器烧了的原因都有哪些?

网友A:
50V了,不需要原因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50V了,不需要原因了。

50V是三相电电压,不是JTAG上的电压。除非上电过程中JTAG上的电压出现了异常

网友C:
“仿真器”烧了是什么现象?没听说过啊。要是每次都是低功耗,有可能是DSP部分损坏了,可以把仿真器拿到别的板子上验证仿真器是不是好的

楼主:
又发现一个新问题:逆变器交流测加上25v电压,程序未开始运行,但此时程序会报错说什么低功耗模式,这又是怎么回事?和上次仿真器烧掉有联系么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又发现一个新问题:逆变器交流测加上25v电压,程序未开始运行,但此时程序会报错说什么低功耗模式,这又是 ...

是仿真器烧写程序时候报出的limp mode吧。。。
仿真器只可能跟你的供电有关吧。。。

网友E:
到现在还没有烧过仿真器 一般仿真器都有嵌位保护的 USB端觉得更没可能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