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示波器的简单问题

楼主(2014-03-31):
小问一下,示波器怎么捕捉从有到无那个瞬间的电压波形

网友A:
周期信号的话用Normal触发一般会记录下最后一次触发的波形。电平信号就更简单了。

网友B:
时间调大点

网友C:
触发功能

网友D:
触发模式,下降沿触发。

网友E:
触发,有些可以设置触发电平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触发模式,下降沿触发。

我就是这么设置的,从无到有设置上升沿触发可以;但是从有到无设置下降沿触发就是不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触发,有些可以设置触发电平

设置触发电平?

网友F:
单次触发,要求你的触发不能使周期性的,从有到无,要求下降沿;如果是周期性的就要调整时间,让自己有时间按下停止,对频率较高的,要求示波器有一定的深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