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
用stm32f407四通道ADC采样率

楼主(2014-03-31):
用stm32f407vgt6的ADC做4通道采样,采样率最高能达到多少?
怎么计算?

在线等

网友A:
你说说,你的4个AD想怎么做,有什么样的要求。精度不高可以用单次转换模式。要求高了可以用多路AD采集一个信号,增加AD采样频率。你说的不是很清楚,只能这么回答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说说,你的4个AD想怎么做,有什么样的要求。精度不高可以用单次转换模式。要求高了可以用多路AD采集一个 ...

四路通道分别采集4个信号,采样率最高能到达多少呢?

网友B:
4 路 AD, 如果用全 3 个 ADC, 那么要采样2次.
以标称 2.4MHz 采样率, 那么采样2次, 应该达 1.2MHz.
当然, 如果转换分辨率降低, 速度还可以更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