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2] CS5532测试1uv电压的可行性。。。用过的大神给点经验。。

楼主(2014-03-31):
RT,有用过CS5532的给点建议谢谢。。。

网友A(2015-06-10):
老师 我想向您请教几个问题 我用的CS5532 的单极性模式 ,输入端接地后,这是输入端应该是0V了 根据手册上说此时AD的转换值应该是接近0X000000了  为什么我现在采集到的数值不是0X000000 而是一个很大的数值   还有接到称重传感器上后,传感器没有任何重力施加在上面 也就是说传感器的输出为0,这时有时候会正常读数,有时候溢出,读回的数值是0x00000004

网友B(2015-11-19):
引用 网友A:
老师 我想向您请教几个问题 我用的CS5532 的单极性模式 ,输入端接地后,这是输入端应该是0V了 根据手册上 ...

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?我现在也是这样的,输入0负,但是输出一个特别大的数,已经两个礼拜了,也没找到问题在哪?求指教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?我现在也是这样的,输入0负,但是输出一个特别大的数,已经两个礼拜了,也没找到 ...

特别大的数是不是全是ff?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702208-1-1.html这个帖子我之前写的你参考下,还有5532的电压,电压一定要注意:
1.单片机电压要跟5532的一样
2.手册上三种电压的一种
3。干扰一定要做好

网友C(2016-04-11):
引用 网友A:
老师 我想向您请教几个问题 我用的CS5532 的单极性模式 ,输入端接地后,这是输入端应该是0V了 根据手册上 ...

我的也是一毛一样啊!同样的程序同样的PCB,2*2四个通道,只有一个通道正常工作,其它的全部溢出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