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中如何做超时检测

楼主(2014-03-31):
哪位朋友知道在STM32中如何做超时检测吗?目前STM32上有一个串口转RS485,挂了约50个节点。然后需要检测每个节点返回的命令是否超时。请问一下,如何来检测这个超时呢?

网友A:
建议采用 F0,F3 系列, 因为串口支持 RS485 模式, 硬件支持超时检测

网友B:
如果是半双工通信,就容易,搞过串口透传的就简单了,STM32有软时钟,用它来判断就OK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