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Y7C68013a的数据传输模式选着

楼主(2014-03-31):
各位前辈大家好,我是一名比较新的小菜。我最近在做一个4轴运动的控制试验台,我选用的是CY7C68013a的Usb来实现上位机和硬件的通信。
现在问题是:我可以利用块传输的模式,将上位机的电机运动数据全部一次性传下去,然后这个模式我也做成功了。
但是:这样就导致一次性将电机的加工数据都传下去了,不能够通过上位机来有效的进行电机控制(就是不能够控制电机的随时暂停,就算暂停成功了,但是不能够进行下位机的数据读取记录-----不能控制下位机来进行加工的**)。我的下位机是用的TI的F2812来控制4个电机运动。
我想问下:可以通过块传输的模式来加标志位来实现吗?还是必须转成传输模式是:中断传输
因为我只会做块传输额,所以如果能够实现这个功能,想优先用块传输。
如果用其他的传输,是选用哪种模式比较好了?
谢谢啦!新人求关注。
QQ:280545981
有做这一块的可以加我,共同交流啊!研究生小菜

楼主:
求大神帮忙啊!

网友A:
用bulk传输就可以÷。你要自己写个协议,定义一个命令表,规定每种命令具体传输的数据格式。一些短小的命令,可以试试用厂商命令直接发送接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bulk传输就可以÷。你要自己写个协议,定义一个命令表,规定每种命令具体传输的数据格式。一些短小的命令 ...

没有用过命令表额,不过我打算再开辟一个端点,我原来是用的EP2(out),EP6(in),我现在又开辟了一个EP4(OUT),用这个来传输我的电机的运行和停止的命令,不知道这样可以不?
要是这样,不行,我就再尝试你的方式吧!!!
非常感谢啊,又突然之间给了我多一条路的选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