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] 请问STM32空闲脚接地需要串电阻吗?

楼主(2014-03-31):
请问STM32空闲脚很多,需要接地处理吗?接地需要串电阻吗?需要的话,电阻阻值10K?然后设置成开漏低电平可以吗?小白初学,望指点下。

网友A:
悬空就可以了吧

网友B:
我使用的是F103,空闲管脚没有接地正常使用。

网友C:
空闲接地干嘛,放着就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