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求stm32f4读取usb摄像头思路

楼主(2014-03-31):
如题 想用stm32f4做Host读取一个普通usb摄像头
官方例程host只有u盘和hid的,需要按照usb video class自己写驱动么?
若不需要的话,可以参照u盘例程改么

网友A(2014-07-24):
求同,楼主有想法了吗

网友B:
我印象中官网的cube里面是有带例子的,叫camera to usb什么的~

网友A:
谢谢,但我没找着,你有吗?能不能发给我  897256308@qq.com

网友C:
之前看了一个STM32系列微控制器教程,里面有讲USB模块的。不知是不是你需要的。
www。**.com/courses/36

如果没有的话还有一些关于STM 的视频教程,你可以看一下,应该符合

网友D(2015-08-17):
标注下,马上可能会用到

网友E:
在那个文件夹搜索看看

网友F:
这个就要驱动程序了,只有你有了摄像头的驱动程序,你才好做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