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串口助手怎么既显示16进制数有显示汉字??

楼主(2014-03-31):
先通过DMA用usart打印一组字符串数组(字符串是汉字),然后再打印16进制数。但是串口助手似乎不能同时显示这两种数,如果点击HEX显示就不能显示汉字了,如果不点击HEX显示则不能显示16进制数。求教!

网友A:
大部分串口助手没有汉字显示功能

网友A:
换个串口工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换个串口工具

我用的是sscom32,试过是可以显示汉字的。

楼主:
已搞定,结贴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已搞定,结贴

兄弟,分享一下心得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兄弟,分享一下心得~~

把16进制数转换成ASCII码再发到串口助手上就可以看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