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
反复充放电的问题

楼主:
我最近设计了一个电路,利用电容的储电原理,对一个可控电阻充电,然后经过比较器,匹配我设置的电压DAC0(V=I*R),输出0V,问题来了:第一个次充电时间有30us,第二次就只有2us,后面的都是2us左右,而且还不固定,这是怎么回事? Q3005是短路的,充好电,就导通Q3004,放完电,再关断Q3004重新给电容C3021充电.以此重复执行

网友A(2014-03-31):
放电未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放电未完

我用示波器测试,电压为0,是不是因为导通了Q3004,带不起Q3004这个负载?

网友B:
Q3004导通的时候,Q3005不通,所以C3021没有放电,或者说只放了一点点电。
解决办法是,把Q3004和Q3005换成模拟开关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Q3004导通的时候,Q3005不通,所以C3021没有放电,或者说只放了一点点电。
解决办法是,把Q3004和Q3005换成 ...

用MOS管行不行?模拟开关还没研究过,MOS管不行,再弄个模拟开关

网友C:
Q3005干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Q3005干什么?

用来选择C3021电容是否接入电路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用来选择C3021电容是否接入电路。

那你出现的问题就是这个Q3005控制接入问题或者是Q3004放电没彻底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用MOS管行不行?模拟开关还没研究过,MOS管不行,再弄个模拟开关

用MOS管也许是可以的。我不太了解MOS管反向工作的情况。你可以试试看。
模拟开关本来就是用MOS管来实现的,所以你可以试试看。

网友D:
MOS管应该可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