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F103产生数量可控的脉冲

楼主(2014-03-31):
最近在写一个STM32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。

看过不少资料,方法各种各样。但是我做的比较特殊,频率100K左右,共做6路,而且6路脉冲频率独立可调。
有很多人建议IO口翻转,但是经过实验,频率不能达到预想的结果。
频率独立可调,就是得使用不同的定时器,TIM1~TIM5和TIM8。

求助各位大神 and 香主!!!

楼主,请问问题解决没,最近也遇到了和您类似的问题

楼主:
不能沉了啊

网友A:
频率也是独立的话  好像只能一个定时器一路了。
ST库的例程中好像有一个是用同一个定时器产生不同频率的,但比较麻烦  局限也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频率也是独立的话  好像只能一个定时器一路了。
ST库的例程中好像有一个是用同一个定时器产生不同频率的, ...

使用一个定时器产生1路脉冲,当到达需要的频率时,第六路PWM没有输出,是不是速度不能太快???

网友B:
加减速的算法,挺占时间的。
另外6路同步的话有点困难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使用一个定时器产生1路脉冲,当到达需要的频率时,第六路PWM没有输出,是不是速度不能太快???
...

我没用过  只做过几个实验
不能乱给意见:lol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加减速的算法,挺占时间的。
另外6路同步的话有点困难

我暂时还不需要加减速的算法,只是单纯的生成脉冲。
这个能不能实现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没用过  只做过几个实验
不能乱给意见

那您最多几个定时器同时工作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您最多几个定时器同时工作呢?

好像是四路   当初出来波形之后,用示波器测了下就没继续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加减速的算法,挺占时间的。
另外6路同步的话有点困难

可以用2个定时器,一个4路一个2路信号。

置于两个定时器的同步,可以考虑用timer的主从模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用2个定时器,一个4路一个2路信号。

置于两个定时器的同步,可以考虑用timer的主从模式 ...

香主,你好。
使用两个定时器能不能产生6路频率不同的PWM呢?

楼主:
怎么没人说话了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香主,你好。
使用两个定时器能不能产生6路频率不同的PWM呢?

如果使用timer的PWM1或PWM2模式,因为每个timer只有一个ARR,是不能做到一个timer输出4路不同频率的PWM波的。但是如果使用Toggle模式,则每个通道的OCx可以随时改变,被CPU或被DMA。这样输出的每一路波形就是完全可控的。当然这个模式下,就没有像PWM模式那么方便,配置好以后,一旦使能就硬件输出预先设置好频率和占空比的PWM了。

网友D:
步进电机的控制不需要每一路都独立调整频率吧,至少一台电机的2或3相是同一个频率呀

网友E:
systick 定时器中断里做6个变量i1,i2,i3,....自减!if到0软件重赋值该变量!并翻转对应io口……
比如40M的cpu  ……systick 重装值100……这样i1=1;最快做到每400k一次翻转!就是200k.的脉冲!要多慢看你i1的值

网友F:
我有成熟的步进电机控制方案,已经大量使用,带加减速。缓停,急停 QQ 125096005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步进电机的控制不需要每一路都独立调整频率吧,至少一台电机的2或3相是同一个频率呀 ...

虽说不需要,但是能够独立调节岂不是更好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systick 定时器中断里做6个变量i1,i2,i3,....自减!if到0软件重赋值该变量!并翻转对应io口……
比如40M的c ...

如果这样,那岂不是只能时时进入中断,没有办法干其他事情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使用timer的PWM1或PWM2模式,因为每个timer只有一个ARR,是不能做到一个timer输出4路不同频率的PWM波 ...

这个例程我试过了,频率不能太高的,否则波形不是很好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虽说不需要,但是能够独立调节岂不是更好?

没必要浪费硬件,而且不是同一个定时器还有几个定时器要同步的问题.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这个例程我试过了,频率不能太高的,否则波形不是很好。

我试过TIM4的DMA输出比较方式产生3路100khz方波,波形还挺好的。六路的话你可以用六个DMA试试嘛。
如果不用DMA,我试验结果一路100khz波形都不行,只能一路50khz左右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我试过TIM4的DMA输出比较方式产生3路100khz方波,波形还挺好的。六路的话你可以用六个DMA试试嘛。
如果不 ...

你有程序吗?能不能给我发一下啊,我原先也打算使用DMA模式,但是没有找到例程,很是很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