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关于ST提供的库模板

楼主:
今天发现官方的模板是一次性保包含所有请启动代码,那么使用时该怎么用?要删除没用的?还是不影响?

网友A(2014-04-01):
根据使用芯片容量,选择合适的启动代码,其他的删掉

网友B:
IAR可以将不使用的置非选中状态

网友C:
这个工程选中的启动文件为最后一个,楼主看清楚,其他的都不会进行编译。

网友D:
根据宏定义(编译选项中MD  HD之类的定义)  只会有一个被编译。
不删掉没什么影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