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 到2khz就开始衰减

楼主(2014-03-31):
为什么我的DDS芯片到2Khz就开始衰减

网友A:
详细说说

楼主:
用的AD9834 自己焊的电路,频率给到2khz就开始衰减

网友B:
到1Mhz才衰减的啊

楼主:
是啊····我的问题能出在什么地方啊

网友C:
运放带宽行吗?

网友D:
某些外围分立器件的影响?

网友B:
散热对这方面影响很大。楼主仔细检查一下吧,等待你的好消息

网友E:
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啊,LZ解决了吗?

楼主:
没有,好的,那我看看吧

网友F:
应该主要是运放,滤波电路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