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这种PWM波形怎么发?

楼主(2014-03-31):
大神请赐教这种PWM波形怎么发出来,调制频率为60Hz,周期是16.6ms,可是中间那个持续的高电平要比周期大的多,这种是什么调制方式,请赐教。谢谢

网友A:
M
示波器做运算了

开始以为是三电平呢

网友B:
波表里把负半周搞掉,然后添加适量的0
猜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
示波器做运算了

红色的曲线是示波器运算的结果,蓝色和黄色的是实测的,中间的脉冲宽度比实际的PWM周期要长很多,是不是中间的脉冲周期变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波表里把负半周搞掉,然后添加适量的0
猜的

您好,能麻烦您说清楚一点吗?不太懂您的意思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红色的曲线是示波器运算的结果,蓝色和黄色的是实测的,中间的脉冲宽度比实际的PWM周期要长很多,是不是 ...

你哪里看出来长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哪里看出来长了?

实际测量的,60Hz的的调制频率,周期是16.6ms,每个周期发7个脉冲,每个脉冲宽度应该是2.37ms。中间那段高电平用光标读出的宽度远大于2.37ms。

网友C:
一个脉冲一个脉冲独立控制输出占空比就是,查表也行,计算也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