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编程]
f28035采样问题

楼主(2014-03-3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直接把模拟电压接到28035的ADC管脚上   然后配置寄存器采集
你安装CCS了吗   还有C2000 controlSUITE软件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680578-1-1.html

网友B:
楼上说的正确,补充一点,配置ADC的时候注意一下采用内部基准还是外部基准,个人觉得内部基准比较好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楼上说的正确,补充一点,配置ADC的时候注意一下采用内部基准还是外部基准,个人觉得内部基准比较好 ...

嗯 是的   补充的很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把模拟电压接到28035的ADC管脚上   然后配置寄存器采集
你安装CCS了吗   还有C2000 controlSUITE软件
...

CCS安装了,C2000 controlSUITE软件也安装了,就是这采样的这块迷迷糊糊的,谢谢你的指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上说的正确,补充一点,配置ADC的时候注意一下采用内部基准还是外部基准,个人觉得内部基准比较好 ...

谢谢你的回复指点,请问下什么是内部基准,什么是外部基准呢?菜鸟问题有点多哦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的回复指点,请问下什么是内部基准,什么是外部基准呢?菜鸟问题有点多哦。 ...

是指参考电压而已   AD都有一个Vref

楼主:
哦,那内部的Vref和外部的有什么不同,能否推荐个资料我先看下哦,谢谢你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的回复指点,请问下什么是内部基准,什么是外部基准呢?菜鸟问题有点多哦。 ...

内部基准一般就是指3.3v ( Digital Value = 4096 [(Input – VREFLO)/3.3v]   when 0v < Input < 3.3v)
外部基准 (Digital Value = 4096 [(Input – VREFLO)/(VREFHI – VREFLO)]  when VREFLO < Input < VREFHI)
28035的ADC datasheet 里面有

楼主:
好的,谢谢你的指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