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编程] 2812的外部中断

楼主(2014-03-31):
我使用的是外部中断1,对应的是GPIOE0,不管我有没有设置这个管脚为复用管脚,效果都一样

网友A:
要么用于IO口  要么配置为特殊功能引脚
你指的效果一样是什么意思
欢迎新朋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么用于IO口  要么配置为特殊功能引脚
你指的效果一样是什么意思
欢迎新朋友 ...

配置为GpioMuxRegs.GPEDIR.bit.GPIOE0 = 1;
或者配置为
GpioMuxRegs.GPEDIR.bit.GPIOE0 = 0;
或者压根不配置,那么就应该是默认值了吧啊,效果一样,都可以触发进入中断函数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配置为GpioMuxRegs.GPEDIR.bit.GPIOE0 = 1;
或者配置为
GpioMuxRegs.GPEDIR.bit.GPIOE0 = 0;

不配置应该默认为0
但是你配置了肯定不还用于特殊引脚了
你查查看 别的地方看有没有配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配置应该默认为0
但是你配置了肯定不还用于特殊引脚了
你查查看 别的地方看有没有配置 ...

使能了中断1
        XIntruptRegs.XINT1CR.bit.ENABLE = 1; //使能中断1
        XIntruptRegs.XINT1CR.bit.POLARITY =0;//下降沿中断
是不是只要开启了中断,它就会自动检测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使能了中断1
        XIntruptRegs.XINT1CR.bit.ENABLE = 1; //使能中断1
        XIntruptRegs.XINT1CR.bit.POLARITY = ...

应该不会,你上面的配置只是配置了方向寄存器,配置功能引脚的寄存器是GPxMUX

网友B:
你程序中应该把它配置成了特殊功能引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程序中应该把它配置成了特殊功能引脚了

还是能进中断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还是能进中断

只进一次中断还是会连续进入?  你用示波器看看相应的管脚的电平情况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还是能进中断

还有注意一下你硬件的连接情况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有注意一下你硬件的连接情况

我是个外部按键,只有按下就会进入。如果管脚没配置,难道硬件上可以改变么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是个外部按键,只有按下就会进入。如果管脚没配置,难道硬件上可以改变么? ...

肯定是先要配置好   再就是确保触发条件
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肯定是先要配置好   再就是确保触发条件
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

我问了板子的开发人员,他们的解释是外部中断的几个IO口是可以不配置的,只需要配置触发条件就可以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问了板子的开发人员,他们的解释是外部中断的几个IO口是可以不配置的,只需要配置触发条件就可以了 ...

哈哈   c28x的外部中断是不能配置为通用IO口的
乱了乱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哈哈   c28x的外部中断是不能配置为通用IO口的
乱了乱了

彻底不懂了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彻底不懂了。。。

像MSP430等一些MCU   中断引脚同时还有别的复用功能
但C2000和C5000的中断引脚只能用于外部中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像MSP430等一些MCU   中断引脚同时还有别的复用功能
但C2000和C5000的中断引脚只能用于外部中断 ...

哦,明白了,谢谢斑竹这么耐心回答每一个问题

网友C(2017-12-04):
还是没看懂 2812的外部中断引脚不可以接通用IO口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