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关于结构变量重复定义?

楼主(2014-03-31):
为什么头文件里用了#ifndef #define #endif还是避免不了 Error: L6200E: Symbol GPIO_CTRL multiply defined (by mainled.o and systeminit.o).
为什么?求解。

网友A:
就是那么个格式,就是那么用,具体不清楚

网友B:
把程序发上来,我估计是你.c和.h文件中都定义了

楼主:
.c里没有声明任何变量的。我就是写个框架,结果编译就这么提示了。(结构体是在.h里定义的,然后被两个.c #include。关键是新唐给的例子没问题,而我的有问题,更关键的是我在.H里用了 #ifndef #define …… #endif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把程序发上来,我估计是你.c和.h文件中都定义了

.c里没有声明任何变量的。我就是写个框架,结果编译就这么提示了。(结构体是在.h里定义的,然后被两个.c #include。关键是新唐给的例子没问题,而我的有问题,更关键的是我在.H里用了 #ifndef #define …… #endif)

网友C:
重覆命名定義,你的定義可以改成別的名字。
新唐的GPIO_CTRL 應該有別的函式有用到,所以不要動到它

网友D:
#ifndef #define …… #endif 要从头包到尾。#include也要包在里面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#ifndef #define …… #endif 要从头包到尾。#include也要包在里面。

在.c文件中也可以应用的,没那么要求严格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.c里没有声明任何变量的。我就是写个框架,结果编译就这么提示了。(结构体是在.h里定义的,然后被两个.c # ...

上传你的最小框架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上传你的最小框架看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#ifndef #define …… #endif 要从头包到尾。#include也要包在里面。

这个见过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图片不是很清楚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片不是很清楚啊

1920*1080的分辨率屏幕截的图,不清楚我就没办法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1920*1080的分辨率屏幕截的图,不清楚我就没办法了。

汗,我是说你出错的那段代码了,你不是测试了下么。。。在我的机子上试试

网友B:
带 #ifndef #define …… #endif)的这段代码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1920*1080的分辨率屏幕截的图,不清楚我就没办法了。

:lol我的渣网络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带 #ifndef #define …… #endif)的这段代码

这个是自定义嘛

楼主(2018-12-02):
引用 网友B:
汗,我是说你出错的那段代码了,你不是测试了下么。。。在我的机子上试试 ...

翻看以前的帖子, 谢谢你当初耐心的解答,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, 没有把问题的最终结果发上来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