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什么精度

楼主(2014-03-31):
16BIT 的 ADC 4.096 V 的参考电压可以做到什么精度了

网友A:
最不喜欢用 联合体了 因为不会用 但是从可移植性考虑

网友B:
假如Vref-= 0V的话
4.096/(2^16) V = 6.25*10^(-5)V = 62.5uV

网友C:
可以粗略算一下、

网友D:
但是电压的波动和 地线的干扰 可以做到这个精度嘛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但是电压的波动和 地线的干扰 可以做到这个精度嘛??

是啊,我也想知道呢

楼主:
算了,先结贴了

网友E:
16位一般做到14位精度左右。
降低采样频率,比高速采样效果要好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但是电压的波动和 地线的干扰 可以做到这个精度嘛??

最好采用差分采样。
干扰,工频干扰比较难处理
抗干扰,可以加屏蔽啥的

网友F:
分辨率是分辨率,精度是精度,噪声是噪声,混着说比较乱。

16Bit的ADC可以做到16ppm精度(年稳,0~55℃),当然达到这个精度重点不在ADC上面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但是电压的波动和 地线的干扰 可以做到这个精度嘛??

这个是噪声,不是精度概念。

网友G:
16B的分辨率,你还是研究研究怎么采样吧,这才是重点。

网友H:
LZ先说说应用的场景,空谈技术没什么价值。

网友I:
单看一个是没有可比性的

网友J:
2^16分之一

网友J:
还得看采样速度的

网友K:
就楼主的问题,维基百科的解释是这样的:准确(英语:Accuracy)与精密(英语:Precision)是在科学、工程学、工业及统计学等范畴上一个重要概念。准确是指与正确的标准相符合的程度;精密则是指多次量度或计算的结果的一致程度。一个结果必须要同时符合准确与精密这两个条件,才可算是正确无误。ADC多少位,指的是FS下的分辨率,这个概念与精度还是有区别的

网友L:
这个的确实需要多考虑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