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2530模块之间收不到数据

楼主(2014-03-31):
我使用的是网蜂科技的CC2530zigbee模块,今天下载例程串口透传,发现两个模块之间收不到数据了(以前是可以的)只能收到电脑串口发来的数据

网友A(2014-12-03):
发送方式

网友B:
PANID,信道,地址这些配置对不对?

网友A:
问题解决了吗?我刚做了这个例程实验,串口透传固件里的的程序不能用,12.串口透传之无线QQ\Z-Stack透传\Projects\zstack\Utilities\SerialApp\CC2530DB\SerialApp.eww这里面下载程序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