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行到延时程序程序就好像死机了

楼主(2014-03-31):
程序中运行到延时程序,程序就好像死机了,什么反应都没有了

网友A:
延时程序能进入吗?

楼主:
程序跳出后,不知程序跑到哪里去了,就死机了。软件模拟是没有问题的。
c51写的。

楼主:
void delayms(unsigned int tt) {
    unsigned int t;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?
     for(;tt>0;tt--)
       for(t=230;t>0;t--)        //  ?
         {
          ;
         }
}

网友B:
unsigned int t;反汇编看看t是什么样的,会不会因为该值是临时变量,由于中断的缘故,该变量的值老是被修改而无法到达0。

楼主:
已经把程序中大部分都删除了,就留一个延时程序了,真正原因还是没找到啊!

网友C:
可以用char的要用int。

网友D:
考虑狗、中断、和函数重入、堆栈溢出的问题。

楼主:
加入:NOP NOP试试。

网友C:
对的,楼主可以试试

楼主:
搞定,多谢大家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搞定,多谢大家

怎么搞定的,贴出来啊,楼主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void delayms(unsigned int tt) {
    unsigned int t;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?                       ...

不好意思说错了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从这段延时代码来看,程序永远在这延时里面跑,出不来的;
tt,t都是unsigned无符号类型的,怎么减都不会 ...

无符号类型减不到0?????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无符号类型减不到0??????

不好意思,搞错了  本人愚钝,多谢提醒!

网友H:
看强哥的书学习的,程序风格像他,要改正

网友I:
无符号的 在MDK或是其他IDE下不能简单判断 大于(小于0)0,要用0xff表示,这个方法 在WINDOWS或是LINUX下就正常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