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与TC35短信收发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4-03-31):
没玩过TC35
貌似TC35的18脚RXD、19脚TXD为TTL的串口通讯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玩过TC35
貌似TC35的18脚RXD、19脚TXD为TTL的串口通讯脚

与单片机的RXD和TXD应该可以直接相连吧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与单片机的RXD和TXD应该可以直接相连吧。

是的,应该可以

网友B:
直连,TC35本身就是3.3V的。直接使用5529的串口发AT指令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