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-MOS高端驱动问题!

楼主(2014-03-31):
最近想做个P-MOS高端驱动,画了图,请大家给看看有没有什么要不妥的地方,请拍砖,我再调整!

PWM   是9600的串口数据发送端

另,如哪位老师有使用中P-MOS高端驱动电路图,也想分享出来,大家学习一下!!

网友A:
R4、R3都太小,6N137最大输出电流必须达到48V/1K=48mA,恐怕这个要求太高了。

网友A:
不好意思,说错了。
6N137最大输出电流必须达到16V/1K=16mA,恐怕这个要求还是太高了

楼主:
多谢008的提醒,6N137是在虚地上,稳压管的电压是10V。10V/1K=10ma左右,另外,6N137是集电极输出,没有电流下限要求吧?

R3、R4,多大比较合适啊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多谢008的提醒,6N137是在虚地上,稳压管的电压是10V。10V/1K=10ma左右,另外,6N137是集电极输出,没有电 ...

老了,眼花了,把电容的16V看成稳压管的耐压了。
确实是10mA,那电流是合适的。
但6N137的电源应该是5V吧,10V恐怕会坏的。
工作频率是多少?对开关速度有什么要求。这很重要

网友B:
上图不错,,但有问题,,MOSFET的Vgs没有保护,Vgs耐压只有20V,,光耦侧串电阻,R4并稳压管,,8550和8050不能耐压48V

网友C:
上面那个8050集电极的电流是怎样流动的? 是这样吗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上图不错,,但有问题,,MOSFET的Vgs没有保护,Vgs耐压只有20V,,光耦侧串电阻,R4并稳压管,,8550和8050 ...

改进:

网友C:
上面那个NPN是怎样驱动P-mos的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上面那个NPN是怎样驱动P-mos的?

MOS管是电压驱动器件。MOS管门极电压变化就引起MOS管D、S两端的导通电阻变化。网上搜MOS管工作原理,很多、很详细。

网友E:
R3可以去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MOS管是电压驱动器件。MOS管门极电压变化就引起MOS管D、S两端的导通电阻变化。网上搜MOS管工作原理,很多 ...

我主要搞不懂上面那个NPN的集电极电流是怎样流的? 怎样回路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主要搞不懂上面那个NPN的集电极电流是怎样流的? 怎样回路?

由于MOS管的输入电阻千兆欧以上,NPN的集电极电流多半流近PNP管的发射极了。即使PNP管截止,PNP管还是存在穿透电流的。
但我好奇的是这个问题与MOS管驱动有什么联系么?注意:MOS管不是电流驱动器件而是电压驱动器件。

网友C:
原来NPN是靠PNP的穿透电流导通的,我之前搞不懂这个NPN是怎样导通的

NPN导通后,mos管的GS电压很小,就这样截止的吧?

哦,我懂你的意思了。你是不是以为NPN导通是需要电流的?概念错误!电流很小很小或者为0,NPN管照样可以导通呀。

网友D:
导通是一种状态。比如继电器触点是否处于接通状态与触点是否有电流流过无关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原来NPN是靠PNP的穿透电流导通的,我之前搞不懂这个NPN是怎样导通的

NPN导通后,mos管的GS电压很小,就这 ...

嗯,我以前就是这样以为的

网友C:
另外,光耦也有穿透电流,电流经光耦流走了,NPN管的基极还有电流流过吗?

网友C:
光耦也有穿透电流,电流经光耦流走了,NPN管的基极还有电流流过吗?

NPN管的基极没电流流过,怎样能导通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改进:

感谢回复!
原先我的电路也是这样想的,在IRF4905  的G和S之间加一个稳压管,做VGS保护之用,
个人认为,用1N4740稳压管10V比较安全一些,1N4748A是22V的稳压管,
如我们就按VGS为10V算,在Q2导通时,R2上的电流就有380ma 、功耗就14W了,有点大了。
而且,电路要求在没有数据要发送时,IRF4905要导通给后面电路供电,所以,个人认为这样不行啊。

网友C:
NPN管基极没电流流过,它是怎样导通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老了,眼花了,把电容的16V看成稳压管的耐压了。
确实是10mA,那电流是合适的。
但6N137的电源应该是5V吧 ...

呵呵,这几天忙,没上论坛,

对,6N137是5V供电,元件库里也没细找,就先找了个普通四脚的代表了一下,

PWM的频率是9600的串口信号,但有一点不同的是,逻辑0=40us低电平+64us高电平,逻辑1=104us高电平,这样,主要是想给后面的电路供电。开关的速度是想控制在1us以内,这几天按照我1楼的电路搭的电路测试,IRF4905导通非常快,ns级,但是关断用时5us 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是这个管是就这样,还是驱动电路上有问题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上图不错,,但有问题,,MOSFET的Vgs没有保护,Vgs耐压只有20V,,光耦侧串电阻,R4并稳压管,,8550和8050 ...

请问:光耦侧串电阻,R4并稳压管这两点,怎么理解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R3可以去了

你好,放R3的目的是考虑在下管8550导通时,6N137的感光侧和8550的E-B结上的冲击电流不要太大,而且,从我搭的电路测试来看,IRF4905的导通用时很快,所以我想,R3在存在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,求拍砖。

但是,IRF4905的关断却很慢,有时5us的时间,不知道哪里能够改进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NPN管基极没电流流过,它是怎样导通的?

两三极管的作用是给MOS的G/S结电容充电-放电用的,
上管导通,MOS   G S  两电位很快相等,MOS关闭,
下管导通,MOS   G S  MOS栅极电位很快被拉到VCC-10V的电位,MOS导通。

NPN基级电流,你可以理解为:VCC-NPN上拉电阻-NPN基极-NPN发射极-MOS栅极限流电阻-MOS栅极-VCC

网友C:
啊,NPN基级电流不是这样流的吗:VCC-NPN上拉电阻-NPN基极-NPN发射极-PNP发射极-PNP集电极-GND ?

我的疑问是电流经光耦 CE 穿透流走,不经过PNP的 CE ,NPN管基极就没电流流过了,不导通

网友F:
路过,原理图问题太多,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啊,NPN基级电流不是这样流的吗:VCC-NPN上拉电阻-NPN基极-NPN发射极-PNP发射极-PNP集电极-GND ?

我的 ...

NPN的B>E0.7V,NPN导通,又因NPN   PNP的基极是基本等电位,所以PNP的B>E0.7,PNP关闭。

这里的光耦CE极是受初级发光管控制的,如受控后导通,NPN的基极电位下降,关闭,后PNP导通,

两管不同时工作,且两管受控于光耦次级受控于光耦初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路过,原理图问题太多,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。

就一楼的图,说说哪里有什么问题,要整改的!!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就一楼的图,说说哪里有什么问题,要整改的!!

R2/R4的阻值是否有问题?
设计的驱动电压限幅在10V以内,稳压二极管是10V,当最低电压17V,驱动电压只有17V的1/3了,小了一些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NPN的B>E0.7V,NPN导通,又因NPN   PNP的基极是基本等电位,所以PNP的B>E0.7,PNP关闭。

这里的光耦CE极 ...

NPN的B怎么会大于E的?E不是相当于悬空吗,PNP都截止开路了,PNP的CE只有穿透电流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NPN的B怎么会大于E的?E不是相当于悬空吗,PNP都截止开路了,PNP的CE只有穿透电流 ...

这两只三极管的负载是共同的一个电容   MOS的 G  S结电容
这两只三极管的作用是分时工作给这个结电容充放电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R2/R4的阻值是否有问题?
设计的驱动电压限幅在10V以内,稳压二极管是10V,当最低电压17V,驱动电压只有1 ...

确有不妥!!:handshake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两只三极管的负载是共同的一个电容   MOS的 G  S结电容
这两只三极管的作用是分时工作给这个结电容充放 ...

GS结电容对NPN来说应该是电源,不是负载吧?
NPN才是GS结电容的负载吧?

网友G:
好棒的设计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好棒的设计啊

不带这样说反话滴....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