定时器,时间分配

楼主(2014-03-31):
利用定时/计数器T1产生定时时钟,
由P1口控制8个发光二极管,
使8个指示灯依次一个一个闪动,
闪动频率为10次/秒(8个灯依次亮一遍为一个周期),循环。
设晶振频率为12MHz。
#include<reg52.h>  //52单片机头文件
#include <intrins.h> //包含有左右循环移位子函数的库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  //宏定义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//宏定义
sbit P1_0=P1^0;
uchar tt,a;
void main()      //主函数
{
TMOD=0x01;//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
TH0=(65536-50000)/256;
TL0=(65536-50000)%256;
EA=1;//开总中断
ET0=1;//开定时器0中断
TR0=1;//启动定时器0
a=0xfe;
while(1);//等待中断产生
}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
{
TH0=(65536-50000)/256;
TL0=(65536-50000)%256;
tt++;
if(tt==2)
{
   tt=0;
   P1=a;
   a=_crol_(a,1);
}
}
我所不理解的地方时  进入主程序需要时间,在主程序中到达启动定时器0也要时间,而启动后50ms,执行中断服务程序也要时间,究竟定时器怎么把时间分配的

网友A:
你所说的那几个时间都是us级的,在流水灯里几ms都可以忽略更别说us了。

网友B:
定时器计数和主函数程序是同时(并行)执行的。只有当定时器计数溢出之后才获得cpu的控制权。
楼主可知道否?

网友C:
不是程序同时执行,而是cpu在执行main函数的同时,定时器同时也在计数。当计数溢出之后,main函数就不再执行转而执行中段函数去了。中段函数执行完之后再返回执行main。就是这么个过程。多写写程序体会就深了。

楼主:
嗯。。。。我再思考一下吧

楼主:
先结贴啦

网友D:
定时器模块和CPU是分开的,CPU可以通过设置相应的寄存器来对它进行配置,配置好后,定时器就按CPU说的去做,CPU呢这时候也不管它。如果定时器产生中断,会将相应的中断标志位置位,CPU在每个指令周期的最后都要对标志寄存器进行检查。然后,发现定时器有中断,就去执行中断服务,注意这时候计时器任然在运行,所以计时间隔不会因中断服务而改变。你可以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设置断点,然后单步执行,查看定时器的TAR,就会发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