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单片机与cpld通讯问题

楼主(2014-03-31):
设计了一个c8051f040与cpld的接口程序,就是简单的通过单片机向cpld打数据,分为三组,每组19位数据。以前用的两组共18个373实现是没有问题的。现在换成cpld就不能使用了,通过io口提供8位数据p2口,然后通过p3进行片选cpld里的片选,选通第一组373接收数据,然后通过p0.2(打数时关断)与外接时序选通后面的9个373,可是总是第一组正确,后面的两组不正确,且是一样的数据,还会根据我的输入变化。
请高手指教!明天上传图。

网友A:
看着有点乱, 感觉楼主没有太理清头绪吧
373是个锁存器, 那么输出受锁存控制信号的控制.
"后面的两组不正确,且是一样的数据,还会根据我的输入变化。"
那就重点检查后两组的锁存控制信号, 有没有在不该开的时候, 开了.
示波器伺候

网友B:
既然数据总线是8位的,你总得分三次把数据写给CPLD的寄存器,然后启动一次,告诉CPLD,19位数据全了。
把CPLD当成一个并行接口的芯片用,数据线、地址线、控制线都分开来接好,单片机看它就是几个寄存器,定义好功能之后,进行读写操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