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CU] 单片机定时器做的模拟PWM有抖动

楼主(2014-03-31):
使用C语言,C51内核的单片机。由于片上PWM有别的用途,使用定时器定时输出IO的高低电平做模拟PWM,周期是10ms占空比是2ms,测试时候发现示波器显示的波形有抖动,请教各位大侠这个是什么情况?使用外部晶振做的时钟源。

网友A:
pwm我觉的必须是硬件的,如果硬件不满足还是考虑换方案吧,
用中断控制的pwm肯定是不是很稳定的,中断之前会互相影响的,虽然很小

网友B:
模拟的抖动正常

网友C:
抖动多大?是周期性的么?
如果是周期性的,说明程序没写好

楼主:
抖动不是周期性的,感觉有点像累计误差一样,抖动从十几us到200us左右,然后又跳到十几us。

网友D:
楼主分析是对的,就是累计误差,因为MCU的clock的累计误差

楼主:
上传一张示波器图在附件。条纹的粗细表示在抖动。
@ yanwen217 :请教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?

网友E:
这与单片机的中断机制有关。有些单片机从终端信号产生到进入中断处理程序的延时是不固定的,和最后一条指令有关系。

网友F:
估计是程序问题,我做的12路LED驱动,模拟PWM,不会抖动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上传一张示波器图在附件。条纹的粗细表示在抖动。
@ yanwen217 :请教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?  ...

如果你程序是正确的话,这个无解。
我当年用HT的MCU试验过,程序只有一段输出PWM的代码,却会有很细微的抖动

楼主:
我重新写了一下程序,MCU在上电之后初始化切换外部晶振之后直接跑延时程序输出PWM,没有开任何中断,发现PWM的波形还是如同之前一样抖动。
@coody :方便说下你使用的是哪家的什么MCU吗?

网友B:
将模拟PWm的中断设为最高优先级,其次在进入中断就输出信号,

将计算部分放在后面处理

使用自动重装载方式

网友G:
或者试试选一个合适的分频,尽量缩小定时器计数初值的误差,个人觉得倾向于累积误差

网友H:
"抖动从十几us到200us左右,然后又跳到十几us"这个肯定是程序问题。

楼主:
这个是一个测试程序。也出现类似的情况,抖动几个us.
//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main()
{
        sys_status_init();
        sys_varible_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sys_varible_init();
          sys_timer_100us=~sys_timer_100us;
         P0=sys_timer_100us;
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}
}
//==============
void delay(unsigned char delay_count)
{
unsigned char temp1,temp2;
for(temp1=0;temp1<delay_count;temp1++)
        for(temp2=0;temp2<250;temp2++);
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

网友H:
对了,你的示波器采样频率可能还不够,同步触发可能也不是很稳定。

网友I:
你用了RTX吧,10mS的周期看得到抖动,应该是它的影响了
定时器有精确的IO翻转模式和常用的中断软件翻转模式,IO翻转模式(很有些51核的定时器有这个功能,你找找)的误差是一个机器周期;中断软件翻转模式,保证中断优先时,误差通常也不会超过十几个周期。

网友J:
不会误差那么大的,一般误差只有几条指令的时间,因为进中断和判断的时候有几知指令时间误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