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3]
STM32S串口通信

楼主(2014-03-31):
今日用STM32F103VET6的串口3驱动串口打印机(TTL电平),发送完数据打印机完成打印后,打印机的工作电流800mA,后联系打印机技术支持,对方讲是TX不是高电平造成的。经测试PORT10即TX电压是2V,配置模式是复用推挽输出,PORTB10兼容5V,用10K电阻接上拉电阻(5V),发送完数据后用万用表测试TX的引脚是3.3V,仍不能解决问题,最后只能在发送完数据后配置为推挽输出解决问题。为什么配置成复用推挽输出,发送完数据后IO的电压是2V?

网友A:
TX的引脚是3.3V,还不够高?
有两个办法.
1. 更小的上拉电阻, 并采用复用 OD 输出.
2. 用 74LVC4245 之类的电平变换芯片变换到 5V 电平再连接打印机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X的引脚是3.3V,还不够高?
有两个办法.
1. 更小的上拉电阻, 并采用复用 OD 输出.

配置成复用推挽输出(无上拉电阻)高电平只有2V
后用5V、10K电阻上拉,配置成复用开漏输出,高电平是3.3V。
当时怀疑芯片坏了,更换了其它板子,还是这样,伤不起的STM32

网友A:
用更小的上拉电阻, 并采用复用 OD 输出.

"伤不起的STM32", 不要伤, 这不是 STM32 的问题, 是 打印机的问题哦

楼主:
我采用复用OD输出了,高电平是3.2V,但是为什么复用推挽输出,高电平只有2V?????,这是我认为STM32伤不起的原因。个人认为打印机也有些问题,

楼主:
香版主回答

楼主:
难道真的是伤不起的STM32?

楼主:
看样子STM32也就这样了

网友B:
想问一下,现有STM32芯片与指纹模块通过串口通信,指纹模块单独供电5V,那么RX,TX引脚设置什么输入与输出

楼主:
指纹模块的串口是不是TTL的,如果是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