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c8051f发送unsigned long 型数据问题

楼主(2014-04-01):
c8051f单片机内部用中断的方式计时,60毫秒进中断一次,每次进中断,unsigned long型time变量加一。用仿真器仿真时,time值显示正确。但是发返回指令0xfc指令给单片机UART串口时,返回的time值在超过65535时,返回错误了。(65535以内返回的数据是正确的。)比如time值仿真器显示的是0x00012fb8  uart串口显示的是0xffff2fb8 波特率设置成2400bps。波特率应该没有问题。下面是uart发送函数
unsigned long tep1;                  //tep1ÊÇÐÎʽ²ÎÊý¡£¼ò³ÆÐβÎ
unsigned char j5,j6;
void uart_long_send(tep1)         // ·¢Ëͳ¤ÕûÐÍÊý¾Ý
{

        SBUF0=(tep1>>24);
        for(j5=0;j5<=60;j5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¶ÌÔÝÑÓʱ£¬²»ÖªÊÇ·ñÐèÒª
        for(j6=0;j6<=100;j6++);

        SBUF0=(tep1>>16);
        for(j5=0;j5<=60;j5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¶ÌÔÝÑÓʱ£¬²»ÖªÊÇ·ñÐèÒª
        for(j6=0;j6<=100;j6++);

        SBUF0=(tep1>>8);
        for(j5=0;j5<=60;j5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¶ÌÔÝÑÓʱ£¬²»ÖªÊÇ·ñÐèÒª
        for(j6=0;j6<=100;j6++);

        SBUF0=tep1;
        for(j5=0;j5<=60;j5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¶ÌÔÝÑÓʱ£¬²»ÖªÊÇ·ñÐèÒª
        for(j6=0;j6<=100;j6++);

}

网友A:
void uart_long_send(tep1)?
void uart_long_send(unsigned long tep1)?
void uart_long_send(unsigned short tep1)?
void uart_long_send(unsigned char tep1)?

楼主:
楼上说的是声明吗?这个函数只能用来发unsigned long 数据

楼主:
我把这个函数写在一个自定义头文件里了,主函数已经#include

楼主:
各位来看看啊

网友B:
TI=0;

SBUF= X;

while(TI==0);

TI=0;

您的建议也很好(我已经在代码里采纳),可以提高单片机发送效率,代码效率。但没找到发送错误的原因

网友C:
还有可能是参数错误

注意临界代码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还有可能是参数错误

注意临界代码问题

临界代码问题?请问是什么意思?time值肯定没有溢出啊。60毫秒中断一次,要溢出要很长时间的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临界代码问题?请问是什么意思?time值肯定没有溢出啊。60毫秒中断一次,要溢出要很长时间的 ...

与计数器飞读类似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与计数器飞读类似

更不懂了,

网友C:
LS正确

void uart_long_send(tep1)

void uart_long_send(unsigned long tep1)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LS正确

太感谢你了!!!!!!!!!!!!! void uart_long_send(tep1)改成
void uart_long_send(unsigned long tep1)
{
函数体;
}
居然就可以了。不过有点搞不懂,为什么unsigned long tep1写在函数外面不行呢。

楼主:
ayb_ice。再次感谢你!!!

楼主:
ningling_21,您的建议也很好(我已经在代码里采纳),可以提高单片机发送效率,代码效率。但没找到发送错误的原因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太感谢你了!!!!!!!!!!!!! void uart_long_send(tep1)改成
void uart_long_send(unsigned long tep1)
{

函数体内的tep1实际是局部变量,与外面的那个tep1没有关系

void uart_long_send(tep1)实际是与void uart_long_send(int tep1)等效,

int tep1在C51里是16位的长度

明白

网友D:
楼主要明白形参和实参是怎么回事

网友E:
楼主这个发送数据函数效率高体现在哪里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这年头真是世风日下,人心不古呀,谢这个谢那个不知道感谢我呀?LS正确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吗? ...

正确不正确我不管 我就想知道效率高体现在何处?
你既然这么说,肯定知道,麻烦就解答下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函数体内的tep1实际是局部变量,与外面的那个tep1没有关系

void uart_long_send(tep1)实际是与void uart_ ...

哦,是这样啊。那实际上就是变量作用域的事情了。等有时间用仿真器好好详细看下。c语言水也很深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年头真是世风日下,人心不古呀,谢这个谢那个不知道感谢我呀?LS正确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吗? ...

您的指教也很好(虽然没有指出tep1变量看似长整型,实际上是unsigned int型)。代码风格好。谢谢指教!!

楼主:
结贴给分结不了,只能选择无满意答案结贴,怎么回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