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软件仿真问题

楼主(2014-04-01):
新手在调试TI的FFT程序时,执行增加的64点FFT时碰到的问题Error: Can'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800, check memory config [-2184]
调用如下程序:
fft.init(&fft);
RFFT32_brev(data_acq,ipcb,N);
fft.calc(&fft);
fft.split(&fft);
fft.mag(&fft);
执行到fft.split(&fft)时就弹出错误Error: Can'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800, check memory config [-2184] ,在调试128点到2048点都没有碰到这个问题,只有这个64点的碰到了,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的指导一下,不胜感激。
CMD文件如下:
MEMORY
{
   PAGE 0 : BOOT(R)     : origin = 0x120000, length = 0x80
   PAGE 0 : PROG(R)     : origin = 0x120080, length = 0x1ff76
   PAGE 0 : FENTER(R)   : origin = 0x13fff6, length = 0x2
   PAGE 0 : PSWORD(R)   : origin = 0x13fff8, length = 0x8
   PAGE 0 : RESET(R)    : origin = 0x3fffc0, length = 0x2
   PAGE 1 : M0RAM(RW)   : origin = 0x000000, length = 0x400
   PAGE 1 : M1RAM(RW)   : origin = 0x000400, length = 0x400
   PAGE 1 : L0L1RAM(RW) : origin = 0x008000, length = 0x2000
   PAGE 1 : EXTRAM(RW)  : origin = 0x100000, length = 0x20000
}
SECTIONS
{
   .reset :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> RESET, PAGE = 0
   .pinit :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> PROG,  PAGE = 0
   .cinit : { __ROM_B = .;    } > PROG,  PAGE = 0
   .text :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> PROG,  PAGE = 0
   .fenter : {                     } > FENTER,PAGE = 0
   .password: {                  } > PSWORD,PAGE = 0
   .stack   : {                     } > M1RAM,  PAGE = 1
   .const   : {                    } > L0L1RAM, PAGE = 1
   .bss     : {                      } > L0L1RAM, PAGE = 1
   .sysmem  : {                   } > L0L1RAM, PAGE = 1
   .econst        : {               } > EXTRAM,  PAGE = 1
   .ebss    : {                      } > EXTRAM,  PAGE = 1
   .esysmem : {                   } > EXTRAM,  PAGE = 1
   FFTtf: {                      } > EXTRAM,  PAGE = 1
    FFTdata_acq :{                   } > EXTRAM,  PAGE = 1
    FFTipcb :{                    } > EXTRAM,  PAGE = 1
    FFTmag  :{                } > EXTRAM,  PAGE = 1
   .boot > BOOT
   {
      -lrts2800_ml.lib<boot.obj> (.text)
   }
}

网友A:
0x800不在MEMORY中分配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0x800不在MEMORY中分配吧

对,不是在cmd中分配,不知道程序执行中怎么会出这个错误提示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对,不是在cmd中分配,不知道程序执行中怎么会出这个错误提示

你是选择了CPU吧 还是在simulator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选择了CPU吧 还是在simulator下

在simulator下仿真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在simulator下仿真的

不建议你用simulator   这个我没有使用经验

楼主:
好吧,感觉这个问题有点不知所以,我把点数值换成63它都可以执行不报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建议你用simulator   这个我没有使用经验

不过还是谢谢版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