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.1V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5.4V

楼主(2014-04-01):
DCDC输出端先并两个22欧电阻,再接一个5.1V稳压二极管,现在二极管两端的电压达到5.45V左右,太高了,可能有什么问题会导致这种现象?

网友A:
你想干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想干么?

我觉得5.4V不正常,应该是5.1V左右才对,有什么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

10V也可能

网友B:
对稳压管来说,出现5.4V正常.因为实际的稳压管很不理想.

网友B:
另外"并两个22欧电阻"是啥意思?应该是串电阻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另外"并两个22欧电阻"是啥意思?应该是串电阻吧?

我说的有问题,是把两个22欧电阻并在一起,串在DCDC输出端

网友C:
莫名其妙,没原理图吗?

楼主:
原理图很简单,我就描述了一下,没上传。
我又看了一下手册,PTZ5.1B的电压最小值是5.1V,典型值是5.368V,最大值是5.7V,看来是没办法稳定到5.1V了

网友D:
那就选4.7B呗,最小值是4.7V,典型值是4.9V,最大值是5.2V

网友E:
你的想法就是错 的,
DC 出来多少?自己量下
然后稳压管串电阻再并到DC端 并且并电解。

楼主:
原理图这样,没感觉有什么问题,DCDC输出有些高,4.7V,看起来超过手册范围了,但我认为还是二极管的问题,准备买个4.7V的稳压管换上看看

网友E:
你这个问题 根本不需要稳压管的,
你自己手册没看清楚 DCP010505BP 应该是个隔离的1W 5V 转5V 小模块,这个是有最小电流要求的,
手册第三页 20mA
解决办法,在隔离输出 加电阻,做负载

网友F:
好吧~继续努力

网友G:
楼主需要准确的5.1V电压,不如用TL431精确可调5.1V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