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封装] 想找人帮忙设计一套信号处理电路

楼主(2014-04-01):
我这从一个光电二极管中出来300-600mv左右的电压信号,首先想将它转换成4-20mA的标准信号,然后对其进行线性处理一下,这种电路有人能设计吗?这样的电路需要加外接电源吗?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,所以对这些一点都不懂,所以想找个人帮忙设计一下,报酬肯定有。有违规吗?第一次发帖

网友A:
光电二极管中出来的不是电流信号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光电二极管中出来的不是电流信号吗?

我这边出来的是电压信号,如果是电流信号,就不用转换了

网友A:
楼主说清楚哈  你说的线性处理怎么处理 要采样吗 还是什么?采样精度等

网友A:
照你这么说 你加个30欧电阻不就可以了吗

网友B:
电流信号输出的一个I/V电路加一个跟随电路一般可以线性度一般很难做的很好,因为采集的信号一般非线性,可以和我探讨QQ3251923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