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
PIC16F1823 VIL的疑问

楼主:
上图是规格书的片段。
我的芯片VDD-VSS=4V
当引脚电压相对VSS=0.9V的时候,芯片能做出反应;
当引脚电压相对VSS=1.15V的时候,芯片不能做出反应。
上图中的那些VIL都是怎么解释的。
谢谢。

网友A(2014-04-01):
是哪种管脚就用哪个去套啊。不是写得挺清楚的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哪种管脚就用哪个去套啊。不是写得挺清楚的么。

关键是,明明是TTL缓冲的,结果0.9V也触发了。所以犹豫了,事实上用示波器检测后发现,正好是0.8.
规格书上表明最大低电平是0.8V,请问实际上会是多少?
比如0.8001V能否被识别成低电平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关键是,明明是TTL缓冲的,结果0.9V也触发了。所以犹豫了,事实上用示波器检测后发现,正好是0.8.
规格书 ...

你对Datasheet的理解有问题。这个0.8V是厂家保证的最坏情况,如果0.8V或者以下电平没有被MCU认成低电平的话,说明这个产品不合格,厂家要负责,但并不代表所有产品都这么差。所以0.9V触发说明这个产品超过合格线,换一个说不定就到不了0.9V了。

网友B:
跟你的VDD还有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