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 线性度好的电位器

楼主(2014-04-01):
请问下大家有没有用过线性度比较好的单圈旋转电位器?
目前用的电位器多为指数变化的,线性度不是很好
从淘宝买的TOCOS RV24系列的电位器,精密度10%,测试了线性度倒是还可以,误差比之前的小了很多,但比较麻烦的是,电位器与电位器之间有误差,这样会影响到以后生产,每个都得定位定标,拆了再装也需要重新定位,运输过程中安装位置产生偏差也需要定位,工作量会很大。
有没有比较好用的电位器,旋转式的,单圈的

网友A:
我也想知道,尤其是精度高的

网友B:
用金属的那种高精度电位器,实在不行,选贵的买,哈哈

网友C:
找一下“导电塑料电位器”,或者用线绕电位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金属的那种高精度电位器,实在不行,选贵的买,哈哈

国产的相对便宜一点儿,进口的要贵一些,价格上差别也比较大,有卖十几的有卖二十几的,一样的型号,这个怎么判断?不一定贵的就一定好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想知道,尤其是精度高的

以前有用过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找一下“导电塑料电位器”,或者用线绕电位器

这个性能看着挺好,价格也挺好,比普通的贵了好几倍啊哈哈

网友D(2014-09-11):
建议用质量好的,原装进口的。

网友E(2016-03-12):
感觉就是导电塑料电位器 线性度0.1百分之

网友F(2019-12-20):
搜“精密线性电位器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