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PPS秒脉冲信号和上拉电阻

楼主(2014-04-01):
C8051F120单片机电路板上只有3.3V供电。
GPS的秒脉冲是1.8V-1毫秒的负脉冲。
现在我想使用这个秒脉冲来作单片机的外部中断源。

按照我自己的理解,为了使这个信号不受干扰,应该添加一个上拉电阻。
请问各位前辈这个上拉电阻怎么设计?

楼主:
经过查阅资料,这个问题应该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。
一般的做法主要有两种:
1.硬件去干扰。
利用逻辑电路产生独立的秒脉冲“门”,只有在门内的下降沿才是真正的PPS秒脉冲。
2.软件去干扰。
利用软件计时器产生脉冲“门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