将移动电源的启动按钮短接了,能否当作5V不间断电源用?

楼主(2014-04-01):
需要5V的不间断电源,电流100-500ma的,停电后有30秒左右就行.
发现移动电源很好,能否将移动电源的启动按钮短接了,当作5V不间断电源用?

网友A:
改造是可以的
但是 你还不如直接做进去呢
增加充电电路 切换电路 升压电路

网友B:
停电后30s?你是做不间断电源的备用电源啊?建议不要直接短,可以用一个蓄电池,自己做一个~

网友C:
短接了,你的电池就用不了多久了,不用也慢慢耗了。

楼主:
我有一个单片机系统,有5V开关电源供电的,停电后发个短信出去;
单片机系统是按照5V设计的.

电源不是很熟悉,也不想花太多精力,现在的移动电源的性价比已经很好了,自己买元件做,肯定不如他.
我估计有1节锂电池就足够我的需求了.

自己搭电路有很多个问题:
1.要锂电池充电保护电路
2. 电池电压不稳定,还有加升压电路.保证5V电源稳定
3. 相关控制系统.

这已经比我的单片机系统复杂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短接了,你的电池就用不了多久了,不用也慢慢耗了。

启动按钮短接了,平时用5V开关电源,停电时才用电池,就是电池放电电压低的时候,移动电源会保护性停机么?

网友D:
短接不现实,就算是空载工作时电流也比较大,而且有的移动电源空载会自动休眠.
供电串个大电容,然后把后备电源(比如你说的移动电源)开关和供电检测连接,当停电时启动后备电源.

网友D:
你还不如用MOS管在市电和电池之间切换实在.

网友E:
二极管或者MOS 切电池和开关源,

楼主:
电池和开关电源切换有个问题是电池的电压不稳定,电池要加升压稳压电路.
最后还是移动电源那套东西

网友F:
还不如改造ACDC 开关电源,输入的滤波储能电容容量改大些就足够供几十秒了。又便宜,又安全,也简单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电池和开关电源切换有个问题是电池的电压不稳定,电池要加升压稳压电路.
最后还是移动电源那套东西
...

你可以市电输出3~4V啊.在DC-DC前切换市电/备电.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启动按钮短接了,平时用5V开关电源,停电时才用电池,就是电池放电电压低的时候,移动电源会保护性停机么?
  ...

会的,电池电压低到2.7V就停机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会的,电池电压低到2.7V就停机了。

好消息,如果将移动电源启动按钮短接,移动电源可以一直工作,电池电压低了能自动保护停机,
那么,我就用5V开关电源给移动电源供电,再用移动电源给单片机供5V电

网友G:
保护板要控制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