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324运放输出电压高于电源电压

楼主(2014-04-01):
在仿真时,发现运放输出电压高于电源电压,请教各位。

楼主:
电路图如下

网友A:
是有点奇怪啊,用示波器看下波形吧

网友B:
搭个实物电路验证一下看看

网友C:
仿真不靠谱的,尤其是单电源供电下,很可能SPICE模型参数设置的是双电源下的,仿真系统就不能正常工作了,要不可以先设置为双电源仿真,或者换AD8534这种规格书只写单电源供电的运放(当然实际上仍然可以双电源供电),当然搭实际电路调试更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有点奇怪啊,用示波器看下波形吧

搭建的实际电路,发现根本不可能超过3.3V,可能是软件的事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搭个实物电路验证一下看看

嗯,验证了,应该是软件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仿真不靠谱的,尤其是单电源供电下,很可能SPICE模型参数设置的是双电源下的,仿真系统就不能正常工作了, ...

谢谢你,明天我按照你的思路再试试!

网友D:
只会仿真,肯定不是合格的工程师。学习可以用仿真,做产品,还是要实际测试,这些简单电路,根本无需仿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