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充电器]
494充电器检测电池正常后才开始充电怎么做的?

楼主(2014-04-0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插上电源,不插电池 往哪充电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插上电源,不插电池 往哪充电呢?

我意思是 充电器如果只插交流电源 而没有插电池 输出端就没有电压  这个怎么实现的

网友A:
充电器里面有控制器件啊,没有检测到可输出的端口,就不过电啊

网友B:
输出加个MOS开关

网友C:
把这个494的电动车充电器打开来看一下

网友D(2014-06-08):
实现这个功能的方法很多啊!可以通过电路控制继电器或MOS关。

网友E:
电池的电压触发充电器的状态转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