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oC4 UART 中断问题

楼主:
需要用到SCB模块中的UART功能,通过中断接收数据,请问各位大神有例程吗?
下面是我根据网上找到的信息配置的UART中断,但是不太好用,触控也不好使了,请教各位大神。

网友A(2014-09-22):
请教一下,在编译后有CY_ISR中断怎么搞出来,搞了几次都没有搞好。

网友B(2015-01-10):
确实不好使,可以进中断,可是中断清除不掉

网友C:
把工程传上来,大家看看就知道了。

网友D:
根据例程修改也不行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