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高分求大神解决问题

楼主(2014-04-01):
今天用STM8做仿真时一直都不能进行仿真,每次点击下载仿真都出现这样的问题  ,开始以为是我的配置问题,重新配置还是出现这样的情况,最后卸载软件用重新装了。但是每次撞到USB驱动的时候都会出现  这个警告。每次都出现。我用的编程工程工具为IAR,这个驱动应该是IAR自带的,如果卸载掉IAR装上STVD的话,是可以正常的仿真。这样的情况各位大大们怎么解决的啊。在线等待。。。换U口的我已经试过了。这个问题只出现在我现在的电脑上,家里跟公司的其他电脑都是可以的的。。

网友A:
感觉还是像是驱动的问题,你重新安装IAR也不行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觉还是像是驱动的问题,你重新安装IAR也不行吗?

IAR装了不知道多少遍了。就是USB驱动没装上去,提示的警告意思是我的语言包不支持,一直找不到USB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IAR装了不知道多少遍了。就是USB驱动没装上去,提示的警告意思是我的语言包不支持,一直找不到USB, ...

如果是语言包不支持的话,你看看下面这个**能不能帮到你!
http://jingyan.baidu.com/article/2c8c281de097e00008252a9f.html

网友B:
第一次遇到安装iar语言包不支持的
我猜你用的XP是精简版本

网友C:
可能是用了中文路径的原因

网友D:
1.默认路径安装
2.换个USB口试试

网友E:
楼主出现的第一个问题我也曾遇到过;原因不是配置的问题:是芯片锁死了。挽救办法就是使用STVP将芯片救回。

网友F:
问题解决了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第一次遇到安装iar语言包不支持的
我猜你用的XP是精简版本

应该是XP是GHOST的问题,正在想解决办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问题解决了么?

没有 ,现在用STVD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1.默认路径安装
2.换个USB口试试

USB口不是问题,看问题原因是语言包不支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能是用了中文路径的原因

没有中文
都是英文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应该是XP是GHOST的问题,正在想解决办法

或者找个完整版的XP系统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或者找个完整版的XP系统

因为不重装系统啊。。再找系统盘,只要拷贝系统盘里面的语言支持包好像就可以了

网友G:
IAR用的少,具体问题不清楚  帮顶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因为不重装系统啊。。再找系统盘,只要拷贝系统盘里面的语言支持包好像就可以了 ...

可以试试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没有中文
都是英文的

你那图片上的“单灯”不是中文是什么?对了,好像还要加载个啥子补丁!***那个 坛子有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C:
可能是用了中文路径的原因

应该不是,我的一直用的都是中文路径但是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