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无线通信] 低频放大过滤高频信号

楼主(2014-04-01):
我现在遇到这个一个问题 一个机准信号通过低频放大器放大以后 出现了高频信号  我在输出级加上高频滤波器 允许通过100k-200khz的低频信号 高频信号一路过滤掉 请我我要怎么加载过滤器件

楼主:
我想过滤1MHZ以上的高频信号

网友A:
做低通滤波器,最简单就是一个RC滤波,高频分量通过电容到地。复杂点就有源滤波或者LC滤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做低通滤波器,最简单就是一个RC滤波,高频分量通过电容到地。复杂点就有源滤波或者LC滤波 ...

主要是125K低频信号通过功放放大输出 那么RC 和 lC 采用哪一种比较好些呢! 还有怎么算出 RC 和LC 的取值

网友B:
建议用无缘的低通滤波器就好了,有缘的总感觉麻烦,至于电感电容通过频率计算可以算出来的,另外如果涉及多阶的话可以采用滤波软件设计参数。filter polution之类的软件都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