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+4.3寸屏,采用什么驱动方式好呢?

楼主(2014-04-01):
在网上查了些资料,
1.用STM32+专用驱动IC(SSD1963或RA8875)
2.用STM32+CPLD+SRAM
3.用大容量的STM32直接上
这三种方式,大家用那种呢?SSD1963有人网上说抗干扰差,不知什么情况.........RA8875一片要30来块,杀人啊

网友A:
帮顶,还有M3+FGPA方案,专门用来处理TFT彩屏,视频显示之类。

网友B:
STM32F429也可以啊,不过挺贵的

网友C:
RA8875要30块确实贵了,20块比较合理,S3C2416也才20多块,那可是ARM9

网友D:
SSD1963吧,这个所谓的不稳定是和设计有关系的,这个芯片性价比比较好

网友E:
如果是4.3或以下的屏,RA8875性能要比1963强很多,大分辨率就差不多了。但RA8875总的来说要比1963强很多,有很多功能1963上是没有的,RA8875可以接字库,可以接触摸屏。

网友C:
我用STC的51+RA8875做操作界面,反应速度比市面上用S3C2416的触摸屏还快。刷一张800x480的65K色图片用了不到50ms,图片在W25Q64里存着。就是芯片太贵了,不如用S3C2416性价比高。

网友F(2020-12-14):
现在用RA8871M就好,也才20多块,功能比RA8875还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