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双电源运放同向发达电路 In+偏置电阻是否需要

楼主(2014-04-01):
请问如下图中R1作用是什么?只知道单电源需要这样一个电阻给IN+提供一个偏置电源使信号的负半周期不至于截止,但是双电源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,是否可以不加?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错了,请大家指教,谢谢

网友A:
单从电路看R1有两个作用,一是与C1形成高通,二是防止输入浮空,也就是在没有交流信号过来时,可以保证同相端的输入是个确定的GND电平

楼主:
谢谢.
那有交流输入时,如果没加电阻,应该不会测试影响测试结果吧?

网友A:
要看你的交流信号频率,按照图纸上的参数只有1Hz以下的低频才会有影响

网友B:
建议先去搞清楚“何为偏置”,必要时参见“晶体管电路”之静态偏置
它需要2个偏置,是否要求平衡,尽量吧

楼主:
感谢大家不吝赐教!
请问下这个偏置应该怎么设呢?这个电阻多大值怎么确定?

网友C:
如果是用来平衡Ib,R1 = R||Rf

由于电容C隔直, R1 = Rf。

网友C:
xmar说得对。R1 = Rf。我没看见电容

网友D:
必须加,为了让偏置电流回流。因为电容把它隔了。还有个功能,电容的电荷有个放电通道,一但峰值电压过后,和偏置电流不断对电容充电,直到包和,以后的输入电压就是峰值电压的叠加,导致过载,输入端不能完整重现交流信号。

楼主:
多谢各位高手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xmar说得对。R1 = Rf。我没看见电容

为什么 R1 = Rf?
R1不是51K,Rf不是30K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