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+18V输入,+-15V输出的芯片有木有?

楼主(2014-04-01):
+18V输入,+-15V输出的芯片有木有?要求带负载能力要尽量大大。

网友A:
没有吧。
简单点就:7815+DCDC。

网友A:
用2片34063也可以。

网友A:
还有就是:用DCDC芯片,加些电路实现正负输出

网友B:
"带负载能力要尽量大大。"
也不能这样说, 该是多大电流, 就是多大. 不同的电流要求, 方案完全不同哦

网友C:
如果图省事,指标要求不高,可以找现成的DC/DC模块。

楼主:
附件是用34063设计的输入+18V,输出-30V,负载电流200mA的电路设计,各位看看参数选择可以实现吗?